图中的梭阀与减压阀是如何起到压力补偿作用的呢

楼主(2012-10-08):
如图,梭阀是与减压阀的远程控制口相连的吗

网友A:
是定差减压阀,不是传统的定值减压阀。
梭阀检测负载压力,也就是方向节流阀阀出口压力,和减压阀进口压力比较,调整定差减压阀出口压力,使得方向节流阀上的压差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定差减压阀,不是传统的定值减压阀。
梭阀检测负载压力,也就是方向节流阀阀出口压力,和减压阀进口压力 ...

减压阀进口压力是如何与负载进行比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定差减压阀,不是传统的定值减压阀。
梭阀检测负载压力,也就是方向节流阀阀出口压力,和减压阀进口压力 ...

为什么不是与减压阀的出口压力比较呢

网友:
减压阀出口压力是一个被调整的中间量。
你是要补偿方向节流阀的压差,该阀出口是由负载压力确定的,要求该阀进口压力随着负载变化,也即减压阀出口压力要跟随负载变化。
减压阀进口理论上是恒压的,一般是溢流阀调定的了,所以进口压力不可调

网友:
与比例阀合起来是:比例流量阀。
我一直觉得很多东西是要自己搞明白的。论坛上只能下载个样本啥的。

网友(2013-03-02):
这个和调速阀的原理基本一样   把中间的比例阀看成阻尼

网友:
贝贝老师说的很对

网友(2013-11-10):
这是典型的负载敏感手动比例多路阀,二通直通式定差减压阀装在换向阀P口进口侧。梭阀将油缸两侧高压腔负载压力传至该阀的弹簧侧。此时,工作阀片流量与阀口开度成比例,实现流量的比例调节,且不受系统压力波动的干扰。

网友(2014-02-21):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与减压阀的出口压力比较呢

你理解的是对的,比较的是减压阀的出口压力,也是方向阀的进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