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式减压阀上的溢流阀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10-08):
如图左下角,如果是调压阀,那应该接油箱呀,溢流阀接了梭阀,这是怎么回事呢,油液工作时是怎么走的

网友A:
溢流阀就是一个导阀,先导控制阀。
能否把你的图纸发得更完整一些,以附件形式发到论坛上,才好帮你看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就是一个导阀,先导控制阀。
能否把你的图纸发得更完整一些,以附件形式发到论坛上,才好帮你看油路

上传了附件,请贝老师看看,我对插装式减压阀的原理还恩不是很明白,期望贝老师能给我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就是一个导阀,先导控制阀。
能否把你的图纸发得更完整一些,以附件形式发到论坛上,才好帮你看油路

做导阀时不是接油箱吗,现在这种情况油液经过这个先导阀怎么走呢

网友:
看了你的图了,感觉画的有问题
从原理图看,是这个减压阀与电液比例阀联合实现调速功能,这个减压阀起的是压力补偿功能,但电液阀出口油液,也就是负载压力由梭阀检测后返回接的位置不对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插装阀规格大,弹簧不好制造,采用液压力代替弹簧力,而图中的弹簧仅仅是复位弹簧了。此时应该将你图中溢流阀右侧接一个管路与出口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