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上的椭圆圈含节点是什么意思?附图

楼主(2012-10-08):
      如下图:这个节点是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备注:附件是整条数据线的图纸。

网友:
表示改点横向竖向的两条导线是内部接通的

网友:
节点是两根导线相接。

网友(点评):
那个椭圆圈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隔離線上隔離金屬網與接地線相連,橢圓表隔離線內最外層金屬網!!

网友:
analog ground 表為類比信號接地10號端子

网友:
代表数据线的屏蔽层接地位置。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应该是单端接地的屏蔽线!!!!!!!!!!

网友(2022-09-19):
感谢楼上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