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求解,真正的理论-运动学

楼主(2012-10-08):
1.绕定轴转动的刚体上的任意一点的加速度记为a。在轴线上任取一点o记为原点,点M的矢径以r表示,则a=dv/ d t。则v=w x r(中间为叉积),a=d (w x r)/d =(dw/dt) x r +w x(dr/dt),(中间为叉积)。已知,d w/d t=α,dr/dt=v。

        为什么dr/dt=v,r不是失径吗,失径的一阶导数为什么是速度啊?

网友A:
因为dr/dt指径向速度(即直径的变化情况),当r为定值,dr/dt=0。

网友(点评):
俺高数差,但是你的解释大家都能听懂

网友B:
r为矢量(有大小,有方向),dr/dt是指取t1时刻至(t1+△t)时刻这一时间段△t(△t趋向于无穷小)内r的增量,即为在t1的速度,注意:这个速度为矢量,有大小,有方向。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3楼正解。位移的导数=速度,速度的导数=加速度。(都是对时间求导)

网友D:
r是路程,t是时间, 路程除以时间是什么  前边加个d是说对应的变化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r/dt指径向速度(即直径的变化情况),当r为定值,dr/dt=0。

我知道路程的导数是速度,按题目表述,直径的导数也是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是路程,t是时间, 路程除以时间是什么  前边加个d是说对应的变化量而已,

我知道路程的导数是速度,按题目表述,直径的导数也是速度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看题目说的速度是什么速度?速度本来就有直线,曲线等多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位移的导数=速度,速度的导数=加速度。(都是对时间求导)

我知道路程的导数是速度,按题目表述,直径的导数也是速度吗?

网友(点评):
径直的导数数度为0,因为直径是定值,而这里r不是直径,是径向向量,可变的。即时你做圆周运动是径向同时变化,类似于蚊香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r为矢量(有大小,有方向),dr/dt是指取t1时刻至(t1+△t)时刻这一时间段△t(△t趋向于无穷小)内r的增量 ...

我知道路程的导数是速度,按题目表述,直径的导数也是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r/dt指径向速度(即直径的变化情况),当r为定值,dr/dt=0。

我明白了,直径是不变的,直径的方向是变的,方向的导数确实是速度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路程的导数是速度,按题目表述,直径的导数也是速度吗?

楼主,你可能有些理解错误了。首先:速度是大小和方向的结合,两者任何一个变化,则速度改变了。速度是位移(不是路程)对时间的一阶导数。而速率是路程对时间的一阶导数。位移是矢量,有方向,有大小;路程不是矢量,只有大小。位移是终点相对于起点的位置变化,大小为两点的位置变化量,方向由起点指向终点。比方说:A和B相距1m,物体从A匀速运动到B,耗时1s,又从B匀速运动到A,耗时1s。整个过程,路程为2m,而位移则为0,速率为1m/s,速度则为0.r只是代表的运动相对于起始点(本题为圆心)的矢量,只不过本题的运动形式事先告知你是绕定轴转动的圆周运动,使你的思路被框住了。
    另外,任何运动轨迹都可以看成本题的模型(绕定轴转动的圆周运动),比如。(匀速)直线运动可以看成是以起始点为圆心,半径(匀速)增大,角速度为0的特殊的圆周运动。同样,圆周运动也可以看成方向有规律变化的直线运动。其他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可看成是两者的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能有些理解错误了。首先:速度是大小和方向的结合,两者任何一个变化,则速度改变了。速度是位 ...

后面回答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高等数学 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学习了。v是瞬间速度。r与v没有关系,dr与v才有关系。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路程对时间的一阶导数当然是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