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发那科与大森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2-10-08):
各位大哥大姐

广数,发那科与大森有什么区别啊 ?开过广数 发那科的 马上要去开大森3I 的了  首先面板就很不熟悉 编程有什么区别啊?听说必须要用G5O吗?对刀有什么不一样呢

先谢过各位了{: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基本相同,都是发那可的山寨货

网友:
没啥区别。

网友:
对这个咱是外行,走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么有发现广数和发那科的循环就不一样?虽然大家都是G71

开的时间不是太长,貌似没发现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的时间不是太长,貌似没发现什么区别啊

我搞错了,是我的仿真有区别。操蛋了。在机床上实验是一样的。

网友:
大森不就是三菱的嘛……3I就是E6系列贴个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错了,是我的仿真有区别。操蛋了。在机床上实验是一样的。

哥!!大森上必须用G50吗?

网友(点评):
我看见旁边厂里的朋友用的就是大森都加了G50不知道能不能不用

网友(点评):
我看见旁边厂里的朋友用的就是大森都加了G50不知道能不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错了,是我的仿真有区别。操蛋了。在机床上实验是一样的。

能指教下G50怎么使用吗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几乎不用,我也不会

楼主:
各位大侠都指点下白

楼主:
哥哥们都说句话好不

网友:
大森只见过,木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教下G50怎么使用吗感激不尽

g50,我一般都是在一次加工2个以上需要切断的工件时进行工件坐标平移,假如说每个工件长10(包括切断刀宽),一次加工3个工件,那么切断一个工件后,需要对工件坐标进行平移后再加工另一个工件加工,程序(gsk980tdb)如下:
 .
 .
 .
加工第一个零件程序;
g50 w10
加工第二个零件程序;
g50 w10
加工第三个零件程序;
g50 w-20
 程序结束
一般上,为了减少代码编写量,我会把相同的程序代码编写成子程序的形式,这样不管一次加工多少个零件,直接调用子程序即可:
。。。。
g98 子程序号;加工第一个零件
g50 w10
g98 子程序号;加工第二个零件程序;
g50 w10
g98 子程序号;加工第三个零件程序;
g50 w-20
 程序结束;》》》》》个人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和对刀时输入的x,z刀补一样的,在加工完一个工件后,工件的零点坐标已经向负方向偏移10了,如果没有G50了,就只能在刀补里输入W10,现在使用G50就可以不用停机什么的,连续加工第二个零件
=================================
g50 另外一个功能是在使用恒线速控制G96时,控制主轴的最高转速
============================================个人接触数控时间不长,这两个用法刚好用过,如有理解错误,求指正

网友(点评):
笔误,g98 改为M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