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压变量泵的原理,参考这个图

楼主(2012-10-08):
多谢!如图

网友:
一般的话在泵体外围会有一个感应器通过感应泵输出的压力来调节泵的开口量

网友A:
1 结构组成:变量泵本体、变量控制活塞、变量控制阀。
2 检测原理:控制阀左侧泵的出口压力,右侧弹簧力,两者力的比较决定了变量阀芯的位置;
3 工作原理:1)工作压力小于弹簧设定力时,阀芯工作在右位,变量活塞在复位弹簧力和油压作用下处于最右边,此时泵排量最大;2)工作压力大于等于设定力时,变量活塞向右运动,使得泵出口高压油通过变量阀进入变量活塞右腔,由于面积差的关系,推动变量活塞左移,减小排量,直至泵的输出压力与负载相匹配时停止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结构组成:变量泵本体、变量控制活塞、变量控制阀。
2 检测原理:控制阀左侧泵的出口压力,右侧弹簧力, ...

谢谢贝老师!

网友:
版主讲的好专业呀,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结构组成:变量泵本体、变量控制活塞、变量控制阀。
2 检测原理:控制阀左侧泵的出口压力,右侧弹簧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结构组成:变量泵本体、变量控制活塞、变量控制阀。
2 检测原理:控制阀左侧泵的出口压力,右侧弹簧力, ...

请教一下  ,贝老师这个泵的恒压的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