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安全阀加上一个两位四通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08):
电磁铁得电应该是卸荷吧,但是左位时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O型机能

网友:
先导式电磁溢流阀

网友:
O型的话有系统保压的功能,
& d# Z) w7 X4 T电磁阀整体相当于一个先导阀,可以提供来自不同油路的先导油

网友:
相当于先导式电磁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