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和电机搭配怎么求算电机功率

楼主(2012-10-09):
我为客户做了一套悬挂输送方案。其中有一单元,需要由电机和滚珠丝杠(单线)做成直线单元。我移动距离400mm,时间5秒,工件200KG.电机打算用单向调速电机。P=F*V   电机的功率怎么选,丝杠的传动比怎么看看,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复件

楼主:
有点急,客户催的厉害

网友A:
丝杠導承(節距)與電機額定轉速決定減速比,.....

网友A:
((60/5)*400mm)=4.8m/min
kw = (4.8*200)/6120=0.1568kw( 最少消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導承(節距)與電機額定轉速決定減速比,.....

嗯,那电机功率怎么选呢?大侠帮忙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5)*400mm)=4.8m/min
kw = (4.8*200)/6120=0.1568kw( 最少消耗功率)

6120何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电机功率怎么选呢?大侠帮忙解惑

根據你傳動損失反求,如絲桿效率:95%,組裝誤差 90%,工安係數 2
則 (0.156kw/0.95/0.9)*2 = 0.367 kw 則選則 0.4kw =400w電機
以上只是概算,正確還得跟據你實用東西為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6120何解

102*60  = 6120  轉換

网友:
参考:《机械工程师》2010.08期的“杨振辉——大型重载机床驱动系统交流伺服电机的选择”

网友:
学习了一下,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朋友高手,看来我也要来好好的学点东西才行

网友(2021-12-14):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要加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