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数车反向间隙准确吗?求赐教

楼主(2012-10-09):
1.把表吸在导轨上,表针离刀架3MM。
2.编上程式,负向走3.2MM。(此时表针被压20丝)(记住表针的数值A)
3.正向走1MM。(表针离开刀架)
4.再负向走1MM(记住表针此时数值B)
5.用数值A-数值B。得数就是间隙值
   这种方法对吗?(注:还有一点从千分表中得出的数值,是不是应该再乘1000或100啊)

网友:
對的,我也這麼作補正的,但讀值還是以機床讀值為準,千分表上的A~B距離由機床手動走完確定補正尺寸,再輸入!!

网友:
机床多跑一会儿20分钟左右。并且是热机后。

网友:
如果丝杆螺母是双螺母的,可以调整一下,消除丝杆间隙。

网友:
方法正确,只是提醒要多测几次,同时提醒楼上的朋友,滚珠丝杆的间隙是客观存在的,只要间隙稳定不需要去调整,因为调整后可能因为安装问题造成间隙不稳定,另外调整到无隙会破坏油膜,造成润滑不良,缩短丝杆寿命。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我们机床上出厂值X轴是32。Z轴是28. 我测量之后,Z轴千分表得出的数值是1丝半。现在的问题是,这1丝半换算成多少输入车床啊

楼主:
机床中X轴的32是不是代表32微米啊!如果是,那1丝半岂不就是150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