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 轴承防尘问题

楼主(2012-10-09):
我使用的是SKF 6003-2Z/C3轴承,经常出现卡死情况,打开防尘圈,发现里面有大量灰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轴承质量问题嘛,我这边粉尘确实比较大。如果不是质量问题,还有其他办法吗,谢谢

网友A:
这应该和轴承本生的质量问题没有关系。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机械上?转速多少?
灰尘大,要用接触式的橡胶密封的轴承,要用接触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和轴承本生的质量问题没有关系。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机械上?转速多少?
灰尘大,要用接触式的橡胶密 ...

谢谢,用在作为导向的向下运行机构,速度很慢的,也就是手动操作上下运行的,就是粉尘很大,温度高(80度),接触式的橡胶密封能说具体点吗 或者具体型号,多谢

网友:
-2RS1,就是带接触式密封。

网友:
80度稍微偏高一点。
接触式橡胶密封就是密封圈的内径和轴承内圈是接触的,有的有一定的过盈量。
楼上图片是SKF的几种接触形式。
SKF的轴承型号后面加RSH,RS1,如6003-RSH/C3。
NTN的如6003-LLU/C3.
国内和KOYO的6003-2RS/C3。
C3是轴承的游隙标准,80度C3也可以使用,最好C4。
还有润滑脂也要适合,耐温稍高一点。

网友:
结合你的两个帖子看:问题还是轴承选用的问题上。你在轴承选用的贴子里要300度的环境工作的轴承。在本帖中的轴承是原来设备上带的吗?C3的选择是可以的但是。2Z就不那么可行了。因为耐300度的润滑脂是很贵的。轴承出厂时一般不会充它的。只能充普通的润滑脂。一遇你的设备的使用环境就像你所看到的现象了。不是密封不严的问题。顺便建议你将轴承型号去掉2Z。更换高温润滑脂。安一定周期充润滑脂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