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本人想象中的机械,可以做出来吗?

楼主(2012-10-09):
本人是做机械加工的,有一根类似于轴的圆柱,需要在外圆上进行车削加工。
由于每根轴的中间都需要此加工,而且尺寸都一样。
我想做一台专用机器。能够多把刀同时切削。同时退出。而且要保证公差
本人QQ2637996842,懂得请赐教,有兴趣的可以一同研究讨论。谢谢

网友:
如果外徑小於22mm,自走式自動車床加工費用,精度都很不錯,也是一種非常成熟的設備!!

网友:
专用设备可以加工,但是普通车床是可以实现的,首先要保证选的车床车削力足够,普通车床在不改动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双也同时加工,同时可以增加刀夹,在刀夹上同时安装多把刀具实现同时加工,这样可以节约加工时间,提高加工效率,特别适用于量产品,这种方法我以前的工作单位一直在用

网友:
找小机床厂帮你设计专机。

网友(2013-03-20):
以前做普车的时候,有些位置都是2把刀,做个刀架直接上了,嘻嘻。还是看你产品参数来定的。

网友(点评):
量产的都会用多刀同时加工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