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电机功率18.5,怎么查出尺寸?

楼主(2012-10-09):
电机为一般异步电机!!!

网友:
確定同步轉速及和電機極數,再量出力軸尺寸.以此數據對照異步電機同極數軸徑,應該就接近目標!!

网友:
你量下中心到底座的距离呀

网友:
根据功率查询电机的型号,根据型号查询手册上的安装尺寸。

网友:
一般来说三相异步电机需要知道电机功率和转速才可以确定电机机座号,三相异步电机为标准型产品,各厂家外形尺寸基本相同。
18.5KW电机,2极电机同步转速3000RPM,机座号为160L;
             4极电机同步转速1500RPM,机座号为180M;
             6极电机同步转速1000RPM,机座号为200L;
             8极电机同步转速750RPM,机座号为225S;

网友:
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手册,不要把手册当装饰品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怎么确定它的极数

网友(2012-12-20):
看看书上的资料 就知道型号了 楼上的 给的就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