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的镗孔刀

楼主(2012-10-09):
加工中心的镗孔刀怎么用它的参数那位师傅能聊聊吗?

网友:
我一般是这么用的
粗镗80 精镗100
主轴转速=80*1000\刀具直径    取整数
F值  转速*每刃切削   我一般选每刃0.08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需要根据不同的材质而定

网友:
刀具厂家应该会有推荐给你的,根据被加工材料,刀具的悬伸,镗刀的参数会不一样的,总之,再满足产品需求的情况下取最大值,才能提高效率

网友(2013-01-17):
根据实际选择

网友(2017-03-29):
看你工件材质的机床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