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8mm碳钢用哪种激光切割机

楼主(2012-10-09):
求指教

网友:
光纤的首先最好不要选,光纤在切割薄板优势较大,厚板就不怎么可行
建议选择二氧化碳激光切割设备:一般来说进口设备有通快,百超,三菱以及AMADA ,mazak好点
国内的就普瑞玛啥的好点了
进口价格相对来说在250-300万左右或以上
国产的基本在200万。根据自己的公司加工产品以及精度以及定位去决定设备类型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小品牌我不知道的可能价格也比较便宜的。

一句话,切割8mm碳钢的设备还是很多,关键是你公司规模多大,资金多少

网友:
最大切割厚度在12mm以下的话,选择2000W的CO2激光切割机就够了

网友(2012-12-13):
呵呵,我买的光纤切割20MM的碳钢速度都可以跑0.7米每分钟,最厚切25MM碳钢 18MM不锈钢

网友:
你的光纤机功率多大?2.5KW的?哪个牌子的?切割断面的质量如果,能不能上张图?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4000W的机器

网友:
切割断面的质量反正不如CO2的,这个没有办法的

网友:
20mm的,如果不是宝钢的料,断面能切成这样的已经很一不错了

网友:
拿这个出来,只是说光迁一样切割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