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顶尖与死顶尖的区别以及不同的适用范围?

楼主(2012-10-09):
请问

活顶尖与死顶尖的区别以及不同的适用范围?

请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A:
活动顶尖高速低速都可以加工工件,死顶尖主要是低速,精度高,加工使用时要加黄油润滑,死顶尖校正机床主轴和尾座的精度是要用到。死顶尖一般在车床上精加工螺纹,蜗杆时使用,磨床上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动顶尖高速低速都可以加工工件,死顶尖主要是低速,精度高,加工使用时要加黄油润滑,死顶尖校正机床主轴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