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刚,光洁度要求1.6怎么车?公差加减0.03.

楼主(2012-10-09):
45号刚,光洁度要求1.6怎么车?公差加减0.03.

网友:
这个还好啊!公差已经很大的了,要是让你车0.01mm,也是可以的一般是快到公差的时候,用细砂皮纸慢慢靠,但是光洁度1.6似乎要求达不到。

网友:
数控车可以车到Ra1.6。

网友:
用刀尖圆弧R0.2的刀片加工   余量0.5   s2000   f0.08   直径20的都没问题

网友:
材料调质,精车走高速

网友:
1.6好做啊!!!

网友:
使用金属陶瓷刀,转速来个4500切速来个0.05刀尖0.2。油切,余量放0.4左右,1.2都好说。

网友:
能达到吗,我厂最高速1800,但震动加工粗照度很差。

网友:
楼主,首先到底是光洁度呢,还是粗糙度,2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其次,45钢要达到1.6的光洁度并不是很难,车加工完全可以做到,精车时切记余量不要留的太少,单边15-20丝,高转速,保持线速度在110-120,那么,出来的表面肯定是大大小于1.6的。

网友:
调质了没,调了的话肯定没问题的,还有看了上面同行的建议,好像都是用小刀尖的刀,其实用R角大点的刀在同样的S和F下可以得到更高的粗糙度,前提是不振刀。

网友:
把精车余量放到1-1.5mm转速调到1000-1500进给F0.08-F0.1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我这都是0.02的公差不是+—0.02
这的设备也不好机夹刀也车不光,三菱特固克都不行,最后上焊接刀,金刚石砂轮磨
十个左右的铁料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