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加入零件质量属性后材料明细表出错

楼主(2012-10-09):
SW中添加材料质量属性后,材料明细表中数量一行显示的是零件总重量(零件重量×数量),而不是数量,请问各位大虾,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明细表模板链接与你的属性不一致,要重新定义模板
如果只有这一行是这个问题,后期更改的可能性更大,重新插入一次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再解释一下,拉杆3036和拉杆3018是在没加入零件质量属性前绘制的,连接件的那个8是手动修改上去的,也就是说,此表格对于其它的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对修改零件质量特性后绘制的零件会出问题,这应该不是链接的问题吧?

楼主:
设定明细表模板链接时,那个数量一栏没设置,还是系统自带的链接和列数,修改的链接只有单件和总重这两个方程式

楼主:
d:\desk\2.jpg如图,原始链接照样是错的

楼主:
咋没人帮忙啊?拜托拜托

网友:
请教下高手,这个怎么设置的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个?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教程
你需要的话给个邮箱地址,发给你、

网友(2015-01-28):
等待高手。。。

网友(2017-06-22):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查了好久都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选择列,修改列属性,选择数量即可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我用的是锄头,你已经用旋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