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问题

楼主(2012-10-09):
钣金上能加工比较大得圆弧吗?  2mm的薄钢板能折出R5-R20的圆弧角吗       折弯机上一般的折弯半径都比较小
如图中圆弧怎么加工的?

网友:
你这个只需要配一把R5-R20的圆弧刀。

网友:
数控折弯机就可以搞定大部分的折弯,包括折任意R(需大于模具的R)。

楼主:
折弯机上吗,一般钣金厂能做吗,成本增加多少?

网友:
大的R角钣金工厂基本上都能做,但是数控的能比普通的要好做点!

网友:
你们厂的量多的话可以自己定一个大R角的折弯刀

网友A:
大V槽,步距设好,做出来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V槽,步距设好,做出来很完美

你的意思是靠下模来折出圆角吗

网友:
开副模具一切搞定

网友(2012-11-14):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B:
我是做机床钣金的,经常会有类似圆弧折弯,以前用数控折弯,但是有刀痕,尤其是表面做光面烤漆时批腻子很麻烦,现在都是圆弧刀直接折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机床钣金的,经常会有类似圆弧折弯,以前用数控折弯,但是有刀痕,尤其是表面做光面烤漆时批腻子很麻 ...

你用的圆弧折弯刀是买得还是定做的,多大圆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圆弧折弯刀是买得还是定做的,多大圆角的?

根据产品工艺,自己出图让厂家定做,如果碰到量少的话自己用无缝钢管做一个简易的。大圆弧的一般要自己做个简易下模,这种圆弧折弯时不会有多大压力,钢板焊接一个就行。

网友:
大R折弯刀+大R V型槽

网友:
现在的伺服折弯设备不是有R角折弯功能吗?直接就可以折出来的

网友:
数控折弯机,多段折弯有压痕,不好处理!

网友(2013-04-27):
有没有人提供钣金加工的成本计算呀,比如下料费用如何计算,折边费用,焊接费用,表面处理费用,头痛死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靠下模来折出圆角吗

步距定多点,R很容易弄出来的!

网友:
这个要数折,就用V12下模,按板厚的10分1步距,算出弧长,在算出刀数,就可以折出来,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2013-12-15):
不知道啊   学习下

网友(2017-10-26):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靠下模来折出圆角吗

对的,做拆弯的都应该懂的怎么做,用折弯不用定R刀还是有几种方式灰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