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轴承,请教

楼主(2012-10-09):
由于现场温度较高 300度左右,普通NSK SKF轴承装上去后不久就会损坏,请问有没有耐高温的轴承,以减少热涨冷缩,如有能提供下具体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型号T6200,TS6200等等,或者970312,似乎不同厂家具体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还是你,呵呵!
这次300度,用陶瓷轴承吧,其它的估计都不耐用!
http://www.netbear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