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位置

楼主(2012-10-09):
就是钢板二焊接在钢板一上,钢板二受左右的冲击力,那么是上下两条焊缝受力好还是左右两条焊缝受力好呢,哪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
感觉上下两条焊缝受力好些.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图示里所表示的力,上下好些;

网友:
都焊上不就完了么

楼主:
额。几天没时间看,这么多回复,很谢谢大家呢

网友:
这个有没有理论依据,还是凭感觉??

网友:
都焊上最好

网友:
要是这个冲击力产生弯矩的话 明显左右好,这样焊缝受拉,焊上下的话不就被“揭”起来了吗

网友:
左右好吧

网友:
一般焊接位置都布置在受力方向上,左右好。你们可以计算下材料的受力情况。

网友:
上下焊接,是单点受力,左右焊接是整体受力

楼主:
恩,好像是这样。。以后有时间在好好研究研究。谢谢大侠了

网友A:
实在不行改结构。把2做成有基座的方块,嵌入1的方孔里面。再焊接,,强度能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改结构。把2做成有基座的方块,嵌入1的方孔里面。再焊接,,强度能增加

额,那没这么复杂呢

网友:
多看看结构焊接方面的资料,左右受力,焊缝应在上下边,左右边不允许焊接,不说别的,本身的焊接应力都无法消除,更别说焊接强度了。

网友:
错误纠正:打字有误,把左右改为上下。焊缝方向应该跟手受力方向一致。也就是工人们常说的不要平拉平。

楼主:
额。。。随便了。。。图纸都在做了

网友:
让我我就都焊上,免得小部件维修造成大局停产

网友(点评):
正解~~我也会都焊上。 不过 楼主比较较真。是个学习的好苗子啊~~~

网友:
上下方向焊接的好,左右焊接会产生应力集中,并且左右焊缝是两端的点受力,上下焊缝是线受力

楼主:
看来明天必须改图纸了,哎,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