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种探头

楼主(2012-10-09):
要求:直径在10mm以内的动栅传感器,精度0.01mm信号可以导出。(最好可以精确到0.001),有货的可以联系我。我的邮箱tangt@al-sic.com(工作主要是测球面的高度差,功能类似于千分表)。' T- Q" C9 R$ H) P

楼主:
我们要设计一种检具,要测球面拱度,就是说测出8个位置点相对于中心平板的高度差。而且不能造成表面的划伤。中心思想是将八个测头固定在测量位置,通过测头的输出知道是不是满足要求。试过轮廓仪,可以测量,但效率太低。所以想自己设计。

网友:
我们做检具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用电感传感器或者气动测头 更多一些而已。你的要求不高,选用带输出的千分表完全可以。

楼主:
可以给我介绍几种满足我要求的电感传感器或者气动测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