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标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09):
各位大侠看看主要是两个+0.2代表的意思?

网友:
这个是由一个基准出发的尺寸。每个数值是从零点到箭头处的尺寸。

网友A:
每个数值是从零点到箭头处的尺寸。基础啊~~

网友B:
坐标尺寸,以(0,0)为原点,所有尺寸数值均以此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标尺寸,以(0,0)为原点,所有尺寸数值均以此为基准

我问的是两个+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数值是从零点到箭头处的尺寸。基础啊~~

一般上偏差下偏差都是一正一负把,但现在是两个正的,,数字都一样

网友:
呵呵,画图的人用的CAD吧?CAD基础不好,应该是正负0.2吧,可能是在属性栏里添加公差数值时公差形式是CAD默认的"极限偏差"负公差栏里他填入的是-0.2,CAD默认的是有负号的,直接填入公差绝对值就行,如果填入-0.2,那反而负负为正了

网友B:
其实正负公差在CAD属性栏里有选择的,只要选择公差形式为"对称公差",直接填入公差绝对值,那尺寸线上就会直接显示正负多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正负公差在CAD属性栏里有选择的,只要选择公差形式为"对称公差",直接填入公差绝对值,那尺寸线上就会直接 ...

图没错,是两个正的0.2,,,请问代表详细意思。。

网友:
还真么见过,有点孤陋寡闻了,确实不懂这种公差的意思,怀疑有问题,没有这种标注方式

网友:
估计第一个标注的尺寸出现误操作后,使用格式刷把其他的也拐过来了!

网友:
就是零件按装尺寸加工 需大20丝。不能多也不能少。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得找汽车人或霸天虎们才能干

网友:
相对坐标标注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您要坚持说他标注的是正确的,那我们还真的不明白,和你一样等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