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接了个专案,清洁伺服电机定子内腔的胶

楼主(2012-10-09):
最近接了个专案,如图中所示,这是一个伺服电机的定子。专案的要求是清洁伺服电机定子内腔中的整个圆柱面上的胶(因在生产定子过程中在线圈上进行了灌胶,导致电机定子内腔的圆柱面上有一些已经凝固的胶),一共有三个机种,分别是外围边长为40、60和80的三种定子。一时想不出好的解决方案,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因客户要求不能向外透露定子的图纸,请各位见谅。然后客户要求在清洁定子过程中,要有抽吸灰尘的装置)谢谢!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除去定子孔里面的胶水?铰刀一把能解决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除去定子孔里面的胶水?铰刀一把能解决问题不?

就是清洁定子的整个内圆柱面。麻烦阁下告知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点评):
下一磨料刷辊试试,价格也不高。

网友B:
不知道胶的软硬度如何,用与定子内径等径砂轮磨?或是上面仁兄的铰刀,或是用拉刀?抽吸装置就用吸尘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胶的软硬度如何,用与定子内径等径砂轮磨?或是上面仁兄的铰刀,或是用拉刀?抽吸装置就用吸尘器就行

初步打算用砂纸叠成的百叶轮在进行清理,但是没有与定子内径相等的百叶轮,所以整个解决方案中要存在一个组合的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网友(点评):
自制一个百叶轮,做个比定子内径半径小5毫米左右的棒,长度可以比定子稍长,在棒的圆周上沿割线方向线切割一圈槽,槽的方向视回转方向而定,把砂纸裁成矩形,插入槽里,粘牢,用手电钻试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砂纸对定子有磨损,檫伤,客户接受吗?

网友C:
用溶剂可以的么?

网友(点评):
溶剂会把所有胶都融下来,就失去灌胶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溶剂可以的么?

噢噢 是我看题大意了 不好意思

网友D:
练习一下,楼主可以忽略我。

先自定中心

先自定中心

网友(点评):
思路不错。解决了定心的问题,能再考虑下排屑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习一下,楼主可以忽略我。

麻烦阁下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的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步打算用砂纸叠成的百叶轮在进行清理,但是没有与定子内径相等的百叶轮,所以整个解决方案中要存在一个 ...

谢谢!阁下说的这个和米思米卖的百叶轮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阁下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的原理。

网友D:
只作参考,

自定心结构

电机外壳由于容易装夹损伤,可能装夹外壳不太好。

弹珠定中心。

定中心后,刮片下降展开刮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作参考,

自定心结构

谢谢!麻烦具体介绍一下该结构,对此不了解,谢谢!

网友D:
我水平也有限啊,昨晚睡不着画了一下图。没有画完全的。

在一个比定子小一点外圆上均匀排列上定位波珠螺丝,

外圆上再做活动的刮胶的刮片,刮片材料待定,

看图片很明白,就是不知道可行不。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水平也有限啊,昨晚睡不着画了一下图。没有画完全的。

请问弹珠定中心,该如何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弹珠定中心,该如何定。

定位波珠螺丝

网友D:
楼主不要受我影响,只是好奇大概想了一下你的这个案子。不一定行,或者有更简单可行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受我影响,只是好奇大概想了一下你的这个案子。不一定行,或者有更简单可行的办法。

谢谢阁下的回答,对我深有启发,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阁下的回答,对我深有启发,非常感谢。

不谢,不一定能帮到你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作参考,

自定心结构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想法!

如果能在刮片下方按照弹簧装置就更好了,刮片与定子内壁非刚性接触,刮片伸出的长度可以随胶的厚度不同而不同。

刮片肯定不要用硬金属的吧,塑料、尼龙一类的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想法!

如果能在刮片下方按照弹簧装置就更好了,刮片与定子内壁非刚性接触,刮片伸 ...

这个方法不一定行,首先不知道楼主电机填充的是什么胶,再就是,走珠和刮片会擦伤定子,所产生的损伤不知道客户能不能接受。
再想一想,或者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不一定行,首先不知道楼主电机填充的是什么胶,再就是,走珠和刮片会擦伤定子,所产生的损伤不 ...

走珠的擦伤绝对可以忽略!

刮片,我觉得不使用很硬的材料也没问题,或者留出余量,再用布砂轮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走珠的擦伤绝对可以忽略!

刮片,我觉得不使用很硬的材料也没问题,或者留出余量,再用布砂轮抛光。

再抛光就花时间了啊。
吸灰尘可以一体做出来。就是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2012-12-13):
用化学剂吧 泡关个小时就容易掉下来了

网友F:
注胶前先用个不粘胶的“圆柱体”塞入,胶干后再取出,就不需要“刮胶”了:)
比如有“发泡硅胶”包裹的(一般的胶都不粘,再不行喷离型剂),有一定的弹性,如果这个方案可以,你就成做另外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胶前先用个不粘胶的“圆柱体”塞入,胶干后再取出,就不需要“刮胶”了:)
比如有“发泡硅胶”包裹的( ...

实际生产中是用聚四氟乙烯(铁氟龙)做的一个零件给塞住的,但是在灌胶的时候,整体是热的。等温度降低后,零件会收缩,所以还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少量的胶给渗透出来。这个用来塞住的零件,硬度必须必电机的定子的硬度低,否则会有刮伤。这个零件的热膨胀系数也不能很小,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冷却后,会将定子的内圆柱面给撑住,成了过盈配合。这是不被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位波珠螺丝

学到一个新东西,定位波珠螺丝。谢谢

网友:
这个看有多大的量了。量小的话随便做做都可以,量大的话 好好思考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生产中是用聚四氟乙烯(铁氟龙)做的一个零件给塞住的,但是在灌胶的时候,整体是热的。等温度降低后 ...

发泡硅胶板的耐温是260度以上:)表面比较平整,中间为发泡状态,伸缩弹性比较好(类似海绵但是弹力强些),淘宝上面40元左右一片500MM*500MM的有零卖,另外粘硅胶需要专用的胶水

网友:
看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