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 Mate c 系统报警求助

楼主(2012-10-09):
数控车床工作中,突然报警:主轴风扇报警、刀台过热报警、变频器报警、四方向限位报警。经查系统24v无输出,对Fanuc系统不熟悉,求助高人怎样排除?想查看一下PLC也不会操作。

楼主:
故障今天上午解除了,是输出短路造成I|O  Link  保险熔断,更换后主轴正反转、液压卡盘、液压尾座不动作、刀台转不停,其余功能正常。经查PMC梯形图后分析原因可能是电磁阀不工作造成输出的条件不成在。再查发现电磁阀的公共端保险熔断,更换后系统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今天上午解除了,是输出短路造成I|O  Link  保险熔断,更换后主轴正反转、液压卡盘、液压尾座不动作、刀 ...

这种报警比较明显是IO设备无法识别造成的,或者IO模块损坏了,或者IO Link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