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方坯,四流六米弧设备问题

楼主(2012-10-09):
问题情况:引锭杆进入一拉时在中心位置,再接触三冷室的导向辊时有点往左移动,接触二冷室的导向辊时没有什么变化,可以直接送入结晶器,可在开浇后,钢坯严重偏左,这个问题有哪位师傅可以解决,可以加QQ531691318,先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那种简易导向的,拉矫前只有两个辊子,分别在1500高度与500高度,可能上面那个辊子的轴承有问题了,由于是刚性引锭杆,送引锭的时候表现不明显,但热坯下来的时候就有偏的可能,

这是常规的简单问题,你找你厂里的工程师看看那个辊子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一直有这个问题还是用了一段后出现的?
结晶器安装,扇形段的安装是否找正?
如果扇形段辊子没有问题就看看安装时是否辊子标高水平有没有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