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加工后超差3丝,有什么办法可以修

楼主(2012-10-09):
任何方法都行

补充内容 (2012-10-20 19:02):
一个台的宽度小了3丝

网友:
表述不清楚。首先 无图 无描述 光说超差 什么超差?
位置?形状?

网友:
可以电镀的

网友:
超差 多少  ? 是什么超差  ? 就像2楼说的

网友:
肯定是干大了,还是表面处理吧,薄薄的镀层硬铬吧,厚度差不多正好3丝,嫌不够亮打光就好啦。

网友:
哪儿超差了

网友:
方法多着呢 ,,看你什么地方超差而已。。

网友:
超差是大了还是小了?多大的家伙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具体的情况描述一下,偏大还是偏小,电镀前还是电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