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轴 径向圆跳动 的各种方法 控制在0.02MM

楼主(2012-10-09):
如何控制轴  径向圆跳动   的各种方法 控制在0.02MM

网友A:
看你轴的大小再说了。我这边50以下的轴AA级弹簧夹0.005以下都很简单。最好可以控制不超过0.002。想来用三爪就难了吧……

网友:
都什么呀一个0.02一个是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轴的大小再说了。我这边50以下的轴AA级弹簧夹0.005以下都很简单。最好可以控制不超过0.002。想来用三爪 ...

轴长 350    直径50以内 批量生产       小弟没用过  AA弹簧夹    不知道 怎么用     请教了。。。。。。。谢谢。

网友(点评):
一种夹具,俗称鸡心卡,轴两端打中心孔,卡盘上内顶针,尾座活顶针,鸡心卡夹住,不要大惊小怪,跳动可以0.002的。

网友:
精度提高到8级不行吗

网友:
鸡心夹头和弹簧夹头不是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