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加工304不锈钢燕尾槽

楼主(2012-10-09):
    哪位大哥告诉我 304 不锈钢加工燕尾槽怎么加工   ,,,,槽子不是通的   长大约25MM。。。。

网友A:
方法是有的,1:愚钝法放电(线割不通,电火花通),2:工件摆角度,磨床切片切燕尾侧边,燕尾槽平底处铣刀铣或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是有的,1:愚钝法放电(线割不通,电火花通),2:工件摆角度,磨床切片切燕尾侧边,燕尾槽平底处铣刀 ...

  我只有数控铣床,,,两万多件活  怎么干      燕尾槽不通 但是 里面是圆弧的

网友B:
像这种东西,我们的外协加工厂都是线切,然后堵上。

网友A:
太好办了,20000多件估计是小件,采用304粉末冶金,开个模,很快的又便宜。大件一般用成型燕尾铣刀直接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办了,20000多件估计是小件,采用304粉末冶金,开个模,很快的又便宜。大件一般用成型燕尾铣刀直接铣。

谢谢 。。。。 我听说有专门制作燕尾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东西,我们的外协加工厂都是线切,然后堵上。

堵上   ??? 不靠谱啊 大哥

网友(点评):
切出槽后,再切一块与槽同样形状的塞上,然后焊,再磨平焊点,有受力要求的两块东西还要加销。

网友C:
外协铸造,然后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协铸造,然后铣刀

谢谢    精密铸造不锈钢大约多少钱一吨

楼主:
引用 楼主:
堵上   ??? 不靠谱啊 大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精密铸造不锈钢大约多少钱一吨

带料不带料?反正不便宜,我们这里不带料的话是2万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料不带料?反正不便宜,我们这里不带料的话是2万6

不带料,,, 不过我的工件很小  一个 大约 0.5公斤 也就是1斤左右   不知道能不能做 我听说 越小件 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