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加工轴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现有两根轴,料已经粗车过且经过调质,外圆总长各有2mm余量,我想问下怎么加工能保证两端同心度,同心度要求5丝,螺纹是车好再磨,还是磨好再加工?光线不太好,图不太清楚,见谅!

网友:
已打中心錐的第一份圖,同心度5個絲,研磨精度應該沒問題,車牙以自己經驗一般都在研磨前!!
第二份圖就有些難度,但尚有2mm余量,就先在車床上重新打中心錐,再上磨床!!以上經驗供參考!!

网友(点评):
同轴度是0.5丝吧

网友:
这两张图都差不多的,研磨中心孔后,用双顶加工,应该不成问题,螺纹一般都是磨前加工,有螺纹的中心孔应该是带护锥的吧

网友(点评):
按照图纸螺纹也要同心的,磨之前车能保证同心吗

网友:
楼主的图纸是在模糊,但是有一点,不管你的技术要求如何,轴类零件(除了偏心)工作面要求同轴是最起码的技术要求,你提供的两根轴,要注意热处理变形,先精车总长(端面),修复中心孔(表面粗糙度小于等于0.8),然后两顶针装夹,注意检查两顶针跳动,螺纹最好车好再磨。

网友(点评):
同轴度0.002精度有点高啊,2级公差啊,怎么是最起码的技术要求啊?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中心孔重修了下,没有研磨,今天下午老板让我螺纹磨好再车,下次我就先车好螺纹。

楼主:
那个M8的螺纹孔我想用大中心钻倒个角行不行呢?

楼主:
还有个问题,M30X1.5,M35X1.5,M40X1.5,这几个螺纹全部没有环规,我们这也没螺纹千分尺,用三针测量吧也没有量针,怎么保证螺纹加工出来合格呢?普车师傅说多吃20丝,我用的刀片是通用的那种螺纹刀片,刀尖比较尖,我怕多吃20丝也不一定行

网友:
这个你可以把与他配合的工件,拿去给师傅配车,20丝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关键看拧上会不会松动

网友:
简单的。想好加工工艺,把热变型想好就可以啦,有点硬度螺纹会更亮

网友A:
第一张图我怎么看到同心度等公差都是微米级,莫非眼花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是啊,这是2级公差啊,哪里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我怎么看到同心度等公差都是微米级,莫非眼花了

是的,第一图要求更高点,0.002mm的同轴度不知能否达到啊

网友(点评):
这个同轴度精度还真高。头一回再到。。

网友(点评):
0.02都不知能不能达到还0.002,只能说设计的人不知怎么想的,有些人说你别管人家怎么设计,按照图纸做,尼玛要能做的出来吧?

楼主:
第一个图M8螺纹我还要先攻几牙,我在普车上搞的,中心钻,钻头,丝锥,三个夹头换来换去,累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图要求更高点,0.002mm的同轴度不知能否达到啊

0.002是磨后的同轴度,你车好后留磨削余量就行了,还有,M8的内螺纹和所有的外螺纹都可以在磨前加工好,没法测量的话可以去装配车间找一螺母,拧上试试,但在加工M8 的内螺纹时,你的中心孔一定是要带护锥的,必须保证中心孔与顶尖间的接触面积,也就是说加工M8的内螺纹时不能损伤中心孔和顶尖的接触面积

网友(点评):
磨后要达到2级公差也有点难度啊

网友(点评):
我攻好螺纹后又修了下中心孔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如果外螺纹磨前加工好了,怎么保证磨后与A面的同轴度啊,再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螺纹也要求同轴度呢,又不是齿轮

网友:
15楼考虑的工艺很周到

网友:
这个。。。貌似双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M30X1.5,M35X1.5,M40X1.5,这几个螺纹全部没有环规,我们这也没螺纹千分尺,用三针测量吧也没 ...

最直接方法:让他拿螺母过来配。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是问题的话,最好用回复功能,至于你那个螺纹的同轴度,我个人认为没有大的超差,就不要纠结了,还有就是0.05的同轴度,如果顶尖没毛病的话,采用双顶,随随便便就能保证,以前车齿轮,0.03的同轴度都用双顶.顺便请教一下,你们是如何检测螺纹的同轴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是问题的话,最好用回复功能,至于你那个螺纹的同轴度,我个人认为没有大的超差,就不要纠结了,还 ...

谢谢你的解答!我们也没法验,但是人家图纸上是那样标的,我想也确实不用纠结那个螺纹了,现在我用一夹一顶已经把螺纹车出来了,我们很少用双顶,因为夹具工具很少,鸡心夹什么的都没有,也懒得做,嫌麻烦。再说如果一个工件需要双顶针的话都是要上磨床的,车的话没效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们也没法验,但是人家图纸上是那样标的,我想也确实不用纠结那个螺纹了,现在我用一夹一 ...

最好还是用双顶加工,一夹一顶一般都不止0.05了.其次,双顶效率并不低,以前车125主动齿的时候,用心轴装夹,双顶,班产可达1500多件,7个半小时左右吧,鸡心夹做起来很简单的,几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用双顶加工,一夹一顶一般都不止0.05了.其次,双顶效率并不低,以前车125主动齿的时候,用心轴装夹,双 ...

1500多件?这么快啊,你是车一刀吧,我这个主要是机床保证不了尺寸,公差1丝半,所以要上磨床。还有师傅你说做鸡心夹几分钟就搞定了,你能教我怎么做的吗?

网友:
对啊,车一刀,公差0.03,普车,重二机的C616超好用.至于鸡心夹,做一简易的就行了,车一套,内孔比你轴头大点,然后焊根小棍,焊接的对面钻孔,攻一内螺纹,就搞定了,小棍的长度要能靠上三爪,但不能顶到卡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0多件?这么快啊,你是车一刀吧,我这个主要是机床保证不了尺寸,公差1丝半,所以要上磨床。还有师傅你 ...

大概如图所视,具体尺寸可灵活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如图所视,具体尺寸可灵活掌握

谢谢师傅,下次我自己做个

网友(点评):
别叫师傅了,我也只是学徒而已,机加无止境啊

网友:
一夹一顶粗车,然后两顶,左右刀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