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球阀并联是什么意思,有图

楼主(2012-10-09):
如图

网友:
这要看具体应用场合,仅两个球阀并联单看起来是没什么用!

网友A:
这2个球阀只有1个需要处于工作状态,因为球阀也有失效的时候,其中一个损坏以后,可以在不影响系统工作的状况下进行维修替换。

网友(点评):
球阀并联,一拆就漏:)

网友(点评):
“其中一个损坏以后,可以在不影响系统工作的状况下进行维修替换”,怎么换???求解。

网友:
这个图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只看图上是一用一备,还要看在系统图才好说明。

网友:
也有多种情况吧。
如果球阀都是常闭状态,那有可能是备份,提高可靠性。或者两个球阀的操作地点可能不同,可以在不同位置进行开关操作。
还要看看球阀的通流能力,看是否具有类似节流的目的。等等。如2楼所说,要看实际的应用场合。

楼主:
额,因该是备份

网友B:
增加通流面积,大的太贵,不如用2个小的划算

网友(点评):
这道有可能

网友:
没见过球阀备份的 应该是操作位置不同  便于开启关闭吧  例如一个地上  一个地下

网友(点评):
两个球阀并联只能是 两个都关闭才能关闭 两个只有一个打开就能打开 不符合两地开关的要求

网友:
是不是一大一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2个球阀只有1个需要处于工作状态,因为球阀也有失效的时候,其中一个损坏以后,可以在不影响系统工作的状 ...

请问楼主,如果拆下一个,管路不就漏了吗?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如果拆下一个,管路不就漏了吗?怎么维修

楼主的发图省略了系统图纸,其实在2个支路中还会有其他元件存在,球阀的使用还不止这2个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通流面积,大的太贵,不如用2个小的划算

赞同

网友:
应该是在蓄能器上用的吧

网友(点评):
蓄能器上怎么用?

网友:
相当于备用的。

网友(2012-11-08):
旁通或者是备份

网友:
看具体的系统图才能确定.有课能是旁通但换应有其他元件,

网友(2016-10-13):
理解成备用的比较妥当8 u7 [' X! F, K8 U4 {

网友:
备用或关一个超节流用

网友(2016-11-14):
具体要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