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2-10-09):
销轴材料为30CrMnTi,直径160,长度约650
万能试验机测得屈服强度908MPa,抗拉强度1031MPa,延伸率9.08%,收缩率40.09%,冲击韧性50J/cm2
主要承受弯矩和剪力,弯断是主要破坏形式
销轴表面相对滑动速度很小,用的是滑动轴承,销轴径向开有润滑脂口
冲击载荷很大
表面硬度为HRC43.5,心部硬度约为HRC20
请问该轴用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比较合适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顶一下吧,等高手出现学习。

网友:
调质啊。HRC28-32

网友(点评):
调质高温回火的硬度达不到HRC43.5

网友(点评):
先调质再渗碳

网友(点评):
30CrMnTi应当不是渗碳钢。

网友:
这样逆向设计的啊?

直接淬火低温回火

楼主(2014-02-18):
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用了两种工艺

网友(2014-06-27):
调      先调质再感应淬火

网友:
典型的热处理工艺应当是调质+表面淬火。调质可以获得非常好的综合性能,确保销轴能够承受冲击载荷;而表面淬火后可以保证销轴表面有一定的硬度,耐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