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液压系统出现抖动现象

楼主(2012-10-09):
液压系统在运行2个小时后油温过热出现抖动,有可能的原因有哪些,怎么排查。

网友:
调高系统压力试试?

网友:
能明确说下哪里抖动么?执行器、泵站、管路、液压阀?如果是闭环控制还要考虑控制原因。
系统抖动原因很多额

网友:
油压不稳,系统刚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