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兄弟推荐一款螺旋榨汁机

楼主(2012-10-09):
老哥需要购进1台螺旋榨汁机,国内那个厂家的好?或者说应该怎样去分析设备的性能。考察设备中,请各位大大给个意见。同时,也在想自己设计制造,可行不?原理图网上有,需要计算受力和产量。还有配套的破碎机,将破碎机分开还是安装破碎机在榨汁机上?问题比较多,还请大大们指教!

楼主:
顶上去,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九阳的不错啊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的回复,请看下面的图片!

楼主:
是工业用的上个图片参考参考

楼主:
一、产品型号、名称
LZ  — 1.5      螺旋榨汁机
                处理量1.5T/h(参照西红柿)
                螺旋榨汁机
二、用途及适用范围
★ 用于压榨菠萝、苹果、梨等水果;
★ 用于压榨桑椹、葡萄、桔子、橙等浆果;
★ 用于压榨西红柿、生姜、大蒜、芹菜等蔬菜。
三、技术特征:
3.1 原料处理量:1.5T/h
3.2 螺旋直径:Φ175mm
3.3 螺旋转速:400rpm
3.4 过滤网孔径:Φ0.6mm
3.5 电机功率:4KW
3.6 设备重量:约220公斤
3.7 外形尺寸:1560×450×1340mm
四、设备结构及工作原理
4.1 结构
★ 由前支座、进料斗、螺旋、过滤网、盛汁器、后支座、出渣槽等组成,螺旋主轴左端支撑于滚动轴承座内,右端支撑于手轮轴承座内,电机通过一对三角皮带驱动螺旋进行工作。
2、工作原理
★ 本设备的主要构件是螺旋,螺旋沿着料渣出口方向底径逐渐加大而螺距逐渐减小,当物料被螺旋推进时,因螺旋腔体积的缩小,形成对物料的挤压而榨汁。
★ 螺旋主轴的转动方向从进料斗向渣槽方向看去,为顺时针方向。
★ 原料加入进料斗中,在螺旋的推进下受压,其压榨的汁液通过过滤网流入底部的盛汁器,而渣则通过螺旋与调压头的锥形部分之间形成的环状空隙排出,调压头沿轴向的移动可调整空隙的大小。用手顺时针(从设备的出渣槽向进料斗端看)转动手轮轴承座时,调压头向左,空隙即缩小,反之则空隙变大。改变孔隙的大小,即调整排渣的阻力,即可改变出汁率。但如果孔隙过小,在强力挤压下,部分渣的颗粒会和汁一起通过过滤网被挤出,尽管出汁率增加,但汁的质量相对下降,因此孔隙的大小应视用户的具体工艺要求而定。

楼主:
来个结构图

网友(2012-12-13):
看来只有楼主 自己顶上了

网友(2014-07-15):
引用 楼主:
来个结构图

之前有开发过一段时间的家用榨汁机,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后来老板认为没什么市场没做了。

适合你这个设备用的,可以用一对齿轮进行啮合。有个图片的,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结构图

有个以前的齿轮图给你参考。之前直接山寨的韩国机子……

网友(2017-08-15):
引用 网友A:
有个以前的齿轮图给你参考。之前直接山寨的韩国机子……

这个是用来传递动力的还是用来压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以前的齿轮图给你参考。之前直接山寨的韩国机子……

这个是不是去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