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用UG画香蕉

楼主(2012-10-09):
想用UG画个香蕉,想想很简单的,试了几次没成功。呵呵,事事没那么简单。

网友A:
好难啊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难啊UG

学会了就不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会了就不难,

你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回了吗?

会就不用发贴了,正在一条道走到黑。

网友(点评):
买书了么?我订了还没有到。

网友A:
买书了么?我订了还没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书了么?我订了还没有到

什么都买了,就是差点坚持,没压力没动力。

网友(点评):
。。。一本详细的书,带光盘,就可以入门了。

网友:
1.用扫略功能,要把截面控制好
2.利用曲面建模,进行构面,最后缝合

网友:
可以分2部分,黄色部分和绿色部分。这两者都是左右对称,画一边即可。对于黄色的部分,可以用网格曲面画。如果有数据点,那么可以光滑点。至于绿的,先在黄的上面画个面,再偏置,然后和黄色的连起来。
以前画的茄子,有一定的参考性。

网友(点评):
额,这个好像。。。茄子。。。

网友(点评):
……我就是说茄子。其实画法差不多。

网友:
用曲面功能,

网友(点评):
能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