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大家不要嫌我的问题菜

楼主(2012-10-09):
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车铝合金的线速多少?50孔车到100孔只敢开160转 吃刀直径5厘  (工件100长)我想应该可以大刀一点但是怕粘刀
2:车焊---一个轮外圆点满焊叫我车  170外圆 我用YS8车刀不开槽(想尝试开槽)低转速一刀车过  (70转速)

大家有车这些的经验吗??这样干速度太慢      车铝(焊)吃刀大概能多大 转速能多快   我知道不同机床和磨得刀等因素不同这些数值有不同但是我想拿个近似值 因为我没车过也见过别人车

网友:
做设计的 不是很懂这个啊 最好问一下车间的师傅

网友A:
问老师傅,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
铝件的话是什么铝?软硬铝是不同的。还有你的加工设备是什么样的。说详细点。我做铝件,ADC12和2017,PCD刀,一般转速不低于2000,荒切0.15每转,单边3。精切3500的0.06。外径50~90左右,偶尔带断续切。干切气冷。

楼主:
呵呵 什么型号真不知道 用来做铝型材的  6140机床 刀具有限大哥的速度真是惊人

网友(点评):
开280就够了 走刀稍微慢点一到进十个 没问题 刀子刃边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老师傅,他们经验比较丰富。

 车间就我一个车杂件的 没老师傅 也没师傅 没看过人做自己又不敢搞费材料 问题是每次都是一两个工件 做事做出来但是效率和经验很难积累

网友(点评):
高转速,每分钟800转,走刀0.2--0.3之间,yw1或yt15刀头,宽槽,薄刃。吃刀量可以10mm,不好的一点就是满天飞销。

网友:
唉没有干过铝,

网友:
铝合金比较好加工,关键有几点:
切削速度要高;6140机床是8寸卡盘吗?转速怎么也得2000吧。
刀具要锋利;不然易粘刀产生积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