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车刀,镗刀以及饺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10):
内容如题三者有什么异同点?

网友:
加工精度不一样啊 这个可多了 哪能说过来 你找资料自己看去吧

网友:
还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躺着。
车刀镗刀用的多,饺刀没见过。

网友:
楼主发表这个问题还真难回答,
想回答完整非写一本书不可,
还是多看看本论坛的帖子吧,相信你看后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简单点说,
车刀是用在车床上的;
镗刀用在镗床和加工中心上;
铰刀主要用在加工中心上。
车刀主要用于车外圆内圆,切断,车端面等;
粗镗刀一般用于孔的粗加工和半精加工,刃数一般至少为二;精镗刀一般为一个刃,用于孔的精加工,能够较好保证孔的位置度,效率较低;
铰刀一般用于孔的精加工,金刚石铰刀(PCD)一般用于铝合金加工,刃数一般为2-4,线速度高,寿命长;硬质合金铰刀一般为4-8刃,广泛用于铸铁,钢件等材质的孔的精加工,难以修正底孔的位置度,效率比单刃精镗刀高,硬质合金铰刀一般最好不要用于加工铝合金,因为常常会因粘屑而导致孔径超差。

网友A:
硬质合金铰刀一般最好不要用于加工铝合金,因为常常会因粘屑而导致孔径超差。
不同意版主 以上说法,粘屑 原因很多。不是刀具材料的原因,可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我在给很多客户,很多行业做过合金铰刀的方案加工铝合金,没有问题!遇到过您说的粘屑 现象!但都是其他方面出现状况导致!解决掉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铰刀一般最好不要用于加工铝合金,因为常常会因粘屑而导致孔径超差。
不同意版主 以上说法,粘屑 ...

不是说硬质合金铰刀不能加工铝合金,而是说大批量生产的时候,最好不要采用硬质合金铰刀,使用PCD铰刀更好。虽然PCD铰刀价格更高,但寿命很长,单件成本并不高。
硬质合金铰刀和钻头,无论你采取什么措施,比如改变切削液浓度,更改刀具转速或进给等,都或多或少会粘屑。
我最近5,6年都在全国各大汽车发动机厂家做服务,所有的厂家大批量加工铝合金时,都会采用PCD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铰刀一般最好不要用于加工铝合金,因为常常会因粘屑而导致孔径超差。
不同意版主 以上说法,粘屑 ...

补充一点:我所说的铰孔,一般是指H7精度的;如果是H8精度的,应该可以用硬质合金铰刀,毕竟公差比H7大了;有的时候,H8公差的孔,甚至用直槽钻都可以达到要求。
对于大批量生产的厂家来说,生产线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不可能为了节省一点刀具费用(可能还节省不了),而采用硬质合金铰刀;万一连续几件粘屑,孔径超差,不仅这些毛坯报废了,换刀还要耽误时间,影响整条线的生产,风险太大了。

网友:
版主V5,受教了!

网友:
技术的突破可能会颠覆一些思路。
我有个产品,45钢,4倍径,外冷,15直径0.018的公差,用塞规检测,长期使用钻头加工,都能保证。但这也是H7 的公差。

网友(点评):
60深H7 钻头加工 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来说,H7公差要求的孔,其粗糙度要求也不会太低,大多为Ra1.6;用钻头来加工H7公差的孔,我也用过,但那是因为那道工序节拍实在紧张,为了把两把刀复合成一把刀,从而节约时间。钻头加工H7的孔,并非是什么技术突破,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尤其是加工铝合金的时候;钻头,即使加工的孔径能达到要求,但一般来说粗糙度肯定比铰孔差。还是那句话,大批量(尤其是年产几十万件的)生产的生产线,一般都会采用最可靠的加工方式。

我敢肯定,全国也找不到一家工厂大批量(年产十万件以上)生产铝合金零件时,会采用钻头来加工H7的孔;
即使是采用硬质合金铰刀来大批量加工铝合金零件也应该不多见。

网友:
版主  一看我们就是同行!我也负责 汽车行业的技术服务!同意您的看法 !PCD铰刀是首选,但合金铰刀出现的问题,PCD铰刀也会出现!刀具只是系统的一部分!我做方案首先看客户选择的其他工艺系统!如不具备条件,用PCD铰刀对客户也是一种浪费,汽车行业不只是那几个大企业!同样还有很多中小企业!他们不会想大企业那样 整个加工设备都是业内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我在前几个月刚给一个客户,做了一个缸体和缸盖的方案,刚验收完,如果看到他们家用的设备!哭的心都有!但客户说了没办法,就目前的情况能不能达成!OK 那我们只能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来做方案!还好,利用自己在这行业的工作经验,最终给客户做的方案,选择的刀具!全部达成要求!

网友(2012-12-28):
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这样的问题啊,那楼主应该属于新手中的新手,刚出校园?刚上班?

普遍的来说,车刀是车床上用的,都是一边刃,车刀不动零件转。
镗刀有一边刃,两边刃,多边刃。它有点儿像车刀的地方是,镗刀跟主轴转,零件孔不动。
铰刀有一点挤压的作用,不光是加工,还对表面进行修光。有单刃的,但是多刃的为主。
镗刀和铰刀能达到的粗糙度都差不多,镗刀修正位置度,铰刀大进给。看你孔要求位置度高不高,不高就铰,高就镗。看你孔大不大,大的就镗,小的就铰。

网友:
字体不样,样子不一样,用途不一样。这个问题就好比你问,你使用中的电脑的(主机)和(显示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车刀一般用在工件旋转的设备,镗刀铰刀一般用在刀具旋转的设备。当然也有在车床上用铰刀,加工中心用车刀的,不过基本是特例。

网友:
你问车工,镗工,和钳工知道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