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配合的中心距如何计算?

楼主(2012-10-10):
模数3,齿轮A的齿数42,齿轮B的齿数21,中心距应是多少?请前辈赐教,同时给出公式。谢谢!

网友A:
这个最简单了,手册上都有的,搞设计的要经常用到设计手册的!!!!要多翻翻书的,多学习一下!!!这样的问题也问得出口,你搞过机械设计吗???或者说你学过机械吗?

网友(点评):
对,设计手册是做设计的必备书籍,我们要用的知识几乎都在里面。

网友(点评):
说的对,不过对于做设计的来说,象这种基本问题,心里就会算出来的,因为这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
手册很强大

网友:
感觉就是(42+21)/2*3=94.5

网友:
楼主应该多看看机械方面基础的书籍,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4#和5#,同时多谢前辈们的训话。谢谢!

楼主:
怎么结贴呢?谢谢!

网友(2013-04-13):
齿数×模数÷2

网友:
这个不需要前辈的 你随便查一下手册就有了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

网友(2013-07-13):
这个给你看看,好用的很!

网友(2019-02-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简单了,手册上都有的,搞设计的要经常用到设计手册的!!!!要多翻翻书的,多学习一下!!!这样的 ...

说教嘴脸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就可以了,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