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模时候,尺寸单位中有英制的,也有公制的时,单位怎么定

楼主(2012-10-10):
在建模时候,尺寸单位中有英制的,也有公制的时,单位怎么定????

网友:
英制改为公制吧

网友:
换算一下呗 都改成公制或英制。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一般都能在选项或设置里改啊
如果是图纸上公制、英制并存,转换过来就好了
小数点保留位数根据客户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