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问题

楼主(2012-10-10):
各位大侠,小弟这边需要设计一个装置,从一条生产线夹起一个长、宽、高均为30cm的立方体物件,重10公斤,夹起后运行到空中旋转180度,上料后再转回来,然后放在另外一条生产线上。最好试用气动设计,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急!!!

网友:
翻转式移载机就能做到的。

网友:
气动设计?楼主不打算用电机?
气缸线轨堆积木倒是能堆出来,不过太复杂。等待高手。

网友:
采用电机,齿轮 齿条设计即可 ,以前有做过这样的设备!

网友(2016-11-29):
话说各位前辈为什么不说清楚点呢,现在看起来很痛苦啊。

网友(2023-09-08):
旋转电机

网友:
移栽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