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相关要求典型零件分析

楼主(2012-10-10):
最大实体原则用于两零件要求互换的场合。
这里的位置度后面的基准B也用到了最大实体
要求。当最大实体要求用于基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兰连接图很典型哦~

网友:
B基准如果精度高,位置度公差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教科书上有专门的例子,比我说的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