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如何处理?

楼主(2012-10-10):
20#槽钢,长8m,材质Q235B;其上焊接两根外径为25的圆钢,长6m,材质为Q235B,圆钢两侧采用断续焊;使用手工电弧焊接,J427焊条,焊接后变形量很大,求各位大侠,给支招,谢谢!

网友:
这个嘛,我是没什么好办法,焊后加工, 或者焊后修补,

网友:
这么长的件肯定变形很厉害,改变一下焊接工艺或者焊接后进行整形处理。

网友:
用两条角钢卡紧槽钢试试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可以考虑让两根槽钢在弯曲方向相对的两侧点焊或夹在一起,焊完后分开,如果就一件的话就焊完后矫正吧,就是个经验跟力气活,有油压机的话最好了。

网友(2012-11-09):
弹性好,直接用机械矫正法(用压力机,千斤顶或锤子等对焊件变形部位或其他部位施加一定的力,使焊件变形消失)。弹性不好,用火焰矫正法(利用火焰局部加热,使受热区的金属在冷却后收缩,达到矫正变形目的,火焰一般采用氧-乙炔火焰)

网友:
焊接件的精度 你懂的 火焰矫正吧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采用反变形的方法,或者两侧对称焊。

网友(2013-07-05):
采用前后缝焊。

网友:
采用断续焊没有问题,变形出在焊接时从一端向另一端一直走,应采用从中间开始两个方向跳焊,变形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