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润滑问题

楼主(2012-10-10):
   我们买回来一些THK的滚珠丝杆  直径20MM  节距 10MM的滚珠丝杠    买回来后 有个老师傅把丝杆竖起来看到螺母头不能自己利用重力 从 上头滑下来 然后这个老师傅说 这个丝杆不行  还说 螺母必须自己能滑下来才是 好的  可是我又了联系供应商 供应上说  把丝杆竖起来 螺母如果可以自己滑下来 说明有间隙 不好  不能滑下来 说明没有间隙 才是 好的 我觉得好像 都有道理 不知道该信谁,对于滚珠丝杠 竖起来 螺母能不能自己滑下来 真的这么重要吗 有这个 严格的检验标准吗 ?

网友:
好象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有精度方面的.

网友:
不用竖,斜着就能滑。

网友A:
用过一些国外的丝杠,有的是有预紧力的,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滑动的,所以觉得那不是一条检验的标准。

网友(点评):
终于有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些国外的丝杠,有的是有预紧力的,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滑动的,所以觉得那不是一条检验的标准。

多谢了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这个与预紧力大小有关系,预紧力大的不能。

网友:
判断方法错误,      单螺母无预压有间隙的容易滑下来, 若是双螺母重预压的恐怕还得用力拧了

网友(2012-12-11):
要看丝杆有没有预压,没预压的可以滑下来,预压力大的就不能滑下来

网友:
你这个师傅是个半瓢水,丝杆很重要的一个参数是预压,当这个预压力较大时,螺母是不会自动滑下来的。建议找本RHK资料看看。

网友B:
啥是预压力呀?前辈请指教,菜鸟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是预压力呀?前辈请指教,菜鸟先谢了

就是预紧力,为了提高丝杠精度,消除螺帽与丝杠间隙,或提高丝杠刚性,在丝杠装配时预先给丝杠一个相对紧定的力,如图,因为预紧垫的关系,螺母1和2分别受左右方向的力,把滚珠分别压在丝杠的导槽两侧,消除间隙,并迫使丝杠受拉伸力

网友:
楼上有高人,在这住,都是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