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焊接的进(一个困扰和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懂焊接的在标注焊接的时候都要求标注焊接方式,高度啥的,查国标。一直很纳闷这个V型坡口焊接的问题:V型坡口焊接已经是V型了,为什么国标里面标注的时候还要标出焊接高度?或者基本焊接符号前的这阿拉伯数字代表了其他的含义,自相矛盾呀。一直想不通,望高手解释,大家共同学习探讨

网友:
是开坡口的深度尺寸吧!

网友:
CAD2012的焊缝标注里面有提示,每个位置代表的是什么都有

楼主:
楼上两个都是业余的。不过谢谢你们啊,共同学习。没专业人士吗?

网友:
表示焊接高度,也就是三角形的高

网友:
单面施焊三角焊缝宽度5长度250,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宽度,v型坡口的宽度,板厚应该是已知,给出宽度可以知道角度。

网友:
后边这个5应该是说明共有5处这种焊品,图上不是有五个立板?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文科出身!看出来了,

网友(点评):
必须是文科生,还是小学本科!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不过你们估计没碰到到焊接吧?求版主、高手出现。

楼主:
板厚肯定另外标注了,假如是20,那么V型剖口焊的焊接高度自然是10了,两边都是是10才会是V型焊接,如果不是,那就是带顿边剖口焊了,可是这国标手册这“5”代表什么高深的意思了?专业人士现身吧,我是做机械设计的,最近在做个很多焊接的项目

网友A:
表示焊高

网友B:
双V型坡口,留钝边的尺寸为5,图上不上明白写着吗?

哪来有疑问?不明白在问什么?

网友C:
双面单边V型焊缝,钝边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V型坡口,留钝边的尺寸为5,图上不上明白写着吗?

哪来有疑问?不明白在问什么?

看你的回答比较靠谱,探讨下。首先你看看这图:(国标里面截图下来的)

你说是留顿边尺寸为5,可是这是V型坡口,国标已经规定H=板厚/2,V型坡口根本没有顿边了!我感觉我对顿边的理解有问题,你跟我说说这是我们问题,不然的话剖口H已经规定,角度B又是规定的,根本没有标注焊接高度的必要了,不是=板厚/2了吗?求回复,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单边V型焊缝,钝边5mm

你好,你看看13楼的回复,大家共同学习探讨下,希望你的回复啊

网友D:
1.你这个是双V型T型接头,前面的5是表示焊缝的有效深度,如过你的板子是10就意味着要全焊透,但是如果是大于10(如12或者是15mm)就表示不一定要全焊透,只要求有效焊缝厚度不小于10mm(单面不小于5)就可以了。。。
2.还有就是那个5也是设计者计算焊接承载时的焊缝有效厚度的设计数值(图中是双V焊缝,所以有效厚度是10),为了保证焊缝强度,就要求保证焊缝的厚度不小于那个设计数值。
3.这个5表示了有效焊缝厚度,也可以用于计算焊接时的焊材使用量,就像有些焊接明明是全焊了还要表一个焊缝长度一样,那个长度可以用于焊材用量,焊接工时等等相关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焊高

看你的回答比较靠谱,探讨下。首先你看看这图:(国标里面截图下来的)

你说是留顿边尺寸为5,可是这是V型坡口,国标已经规定H=板厚/2,V型坡口根本没有顿边了!我感觉我对顿边的理解有问题,你跟我说说这是我们问题,不然的话剖口H已经规定,角度B又是规定的,根本没有标注焊接高度的必要了,不是=板厚/2了吗?求回复,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这个是双V型T型接头,前面的5是表示焊缝的有效深度,如过你的板子是10就意味着要全焊透,但是如果是大于 ...

如果是厚度是12,而这个“5”的意思就是有效厚度是10了(两边加起来),可是这样下来不焊透了,中间留有2的顿边?那不就是带顿边双单边V型坡口焊了吗?就不是V型焊接了。V型焊接和带顿边V型的焊接符号不一样呀,我应该是对顿边的理解错误了,希望你回复让我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看看13楼的回复,大家共同学习探讨下,希望你的回复啊

查标准GB985 GB324,都是白纸黑字的,没必要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标准GB985 GB324,都是白纸黑字的,没必要讨论。

大哥,我从业机械设计多年,查国标这事儿就不用你教啦。只是之前很少遇到焊接的,求助的就是这国标的模棱两可的蛋疼性,求高手开导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厚度是12,而这个“5”的意思就是有效厚度是10了(两边加起来),可是这样下来不焊透了,中间留有2 ...

确实是不一样一个是V一个是Y,这个是表示焊接接头的形式,但是在设计时一般如果要求对接焊缝焊透就会用V型表示,但是实际上在加工破口时不一定是直接加工全版厚(例如6mm的板子加工5mm的坡口,这个时候用V和Y都可以的),这时候如果就表个V型焊缝,工艺员会知道要焊透,但是焊工呢,他焊个5mm你说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标个6V(当然表6Y也可以,这个是没必要纠结的,都是说明了要焊缝的有效厚度,只是作为工艺员知道他们的加工的坡口有细微区别,但是对于生产的焊工我们图纸就要告诉他们要焊透),可以更全面的说明设计时的产品焊接要求。

网友:
确实是不一样一个是V一个是Y,这个是表示焊接接头的形式,但是在设计时一般如果要求对接焊缝焊透就会用V型表示,但是实际上在加工破口时不一定是直接加工全版厚(例如6mm的板子加工5mm的坡口,这个时候用V和Y都可以的),这时候如果就表个V型焊缝,工艺员会知道要焊透,但是焊工呢,他焊个5mm你说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标个6V(当然表6Y也可以,这个是没必要纠结的,都是说明了要焊缝的有效厚度,只是作为工艺员知道他们的加工的坡口有细微区别,但是对于生产的焊工我们图纸就要告诉他们要焊透),可以更全面的说明设计时的产品焊接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回答比较靠谱,探讨下。首先你看看这图:(国标里面截图下来的)

你说是留顿边尺寸为5,可是这 ...

参看一下15#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不一样一个是V一个是Y,这个是表示焊接接头的形式,但是在设计时一般如果要求对接焊缝焊透就会用V型 ...

有点明白的意思了。可是还是觉得我理解有点问题,再耽误你点儿时间,看看这两个的区别。

因为Y型也是需要焊透的(V,Y的b值都是类似的,焊不焊透取决的另外的b值),
1.像你刚才说的假如板厚12的V焊,标为5V(双边,文字不好描述符号),如果焊工不焊透(即b为0),中间留2的顿边,他也没错,因为一般不会标出这个b值。
2,同样的12板厚,换成Y型(严格说是Y的单边,T型剖口的话),标为5 Y(同样双边)。
你帮我看看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刚才你的回答很详细了,可还是没完全明白

网友D:
12mm的板子,焊接符号表示为5Y(双面焊)就是表示产品最后的焊缝有效厚度单面不能小于5mm。我下料的时候可以下5mm坡口,也有可能下4mm或者6mm坡口(因为坡口一般是有工艺员出图进行机加工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坡口形式有几种啊,焊工焊透还是不焊透就必须看前面那个表示有效厚度的数字了(例如那个5或者是6)。就是说根据工艺员考虑的不同在焊接前坡口的钝边也可以不同,但是焊工不是简单把坡口填满,他必须要保证焊接完成后符合图纸的5Y或6V,才能算是合格的焊缝。
  当然,如果图纸表了个5Y,但是工艺员的坡口之开了个3mm,这个时候焊不出符合图纸要求的焊缝了,那么焊工就可以找工艺员进行更改(作为好的操着者,在实际过程中发现工艺达不到时是应该提出来的,但是现实是很多操作者是不管的,你开了3mm坡口,我还是照焊不误,不管对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mm的板子,焊接符号表示为5Y(双面焊)就是表示产品最后的焊缝有效厚度单面不能小于5mm。我下料的时候可以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只能先这样了,虽然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板厚是12,标注5V(双边)这种标注是正确的,,搞不懂国标这个V型(V型本来就是V,焊高H等于一半的板厚是规定的,没有钝边的,再标个5画蛇添足,还是错的足,有何意义?),如果要表达带钝边就应该是5Y才是正确的的表达方式。
还要你刚才说的5V或者5Y,工艺人员是不能做成4或者6的剖口的,因为这会影响到焊接余高(当然不重要的不算,我是说理论上这是错的),不知道你怎么看

网友D:
H是坡口深度,那个5是表示焊缝有效厚度,是2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说上面我说的坡口加工时的4mm 5mm  6mm这个是坡口深度,是焊接前的工件加工尺寸;5V这个5(实际上这个5是s5,只是s省略了)是表示焊缝有效厚度,这个是焊接后产品的焊缝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H是坡口深度,那个5是表示焊缝有效厚度,是2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说上面我说的坡口加工时的4mm 5mm  6mm这个是 ...

谢谢。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当根部间隙b=0(b一般式0-4之间)时,剖口深度H=焊缝有效厚度S?因为一般没辅助符号的话,焊接后会有凹或者凸的余高,而余高是不计算在有效厚度S里面的。然后焊不焊透在标注上如何表达?

网友D:
呵呵 根部间隙是和焊接工艺有关的(例如:焊接方法,焊接参数等等),它和破口深度是否等于焊缝有效厚度之间是没必然联系的。焊不焊透一般图上出现V型就是要焊透的(这个标准上面有说的),但是现在很多设计的人员不看标准了,有些乱标了(例如有些10mm的板子也表3V,这时是明显不要焊透了,但设计者也标V),所以作为焊工要焊出合格焊缝就要保证焊缝有效厚度符合图纸就可以了,当然有些优秀的焊工也会和工艺去探讨那些焊接符号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工艺员会牛X的说焊工钻牛角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根部间隙是和焊接工艺有关的(例如:焊接方法,焊接参数等等),它和破口深度是否等于焊缝有效厚度之间 ...

呵呵,也是呀。现在就是很多人不管V和Y的区别了,比如12的板,他标个6Y(双边剖口),那不就成了6V了吗?因为这么剖口根本没顿边了,你说我理解对吗?
然后看下这个:关于H和s,和b,你怎么看?我发现我有的时候进死胡同了。

网友:
有些图纸标注并不一定全部按国标,有的厂由于习惯方面,厂标方面或者工艺人员和加工人员之间的默契的原因进行标注,外边的人员理解有时会有点困惑。这时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图纸的设计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不要猜测,以防止在加工的过程中出现误会。

网友:
这是个角焊缝,开K型坡口,就是双面坡口焊缝。5应该是坡口尺寸(就是双面各开5的坡口),250是焊缝长度,应该是这样

网友(2013-02-21):
也许图纸标注的不合理。

网友E:
我这有一份关于焊接符号说明的资料,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份关于焊接符号说明的资料,分享一下。

谢谢,现在基本清楚了

网友:
焊接熔深!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遇到,求高人解答

网友(2013-12-16):
焊接高度吧

网友:
5表示焊高,250表示长度

网友(2014-05-24):
焊接高度5

网友:
下载34楼的资料不成,威望值白丢了

网友(2014-07-21):
引用 楼主:
板厚肯定另外标注了,假如是20,那么V型剖口焊的焊接高度自然是10了,两边都是是10才会是V型焊接,如果不是 ...

LZ太有“主见了”,好意这才会回你,无论对错。看了前面评论我都不敢做出知识方面评论了

网友:
有争论才有大家提高

网友F:
其实,如果那个5前面按照国标要求,标上“p", "H", 或者"S", 就没有任何疑问了,5这个数字,不加字母,太容易引起歧义了。

网友:
那个代表焊高,三角形代表角焊,所以焊出来应该是边长为5的等腰三角形

网友(2014-10-14):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不一样一个是V一个是Y,这个是表示焊接接头的形式,但是在设计时一般如果要求对接焊缝焊透就会用V型 ...

同意

网友:
表示焊缝高

网友:
5表示焊高  V形填充满了外面还是有角焊缝的  250表示焊接长度

网友(2015-06-24):
讨论很热烈,好现象,中国有希望。

网友:
有争论才有提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如果那个5前面按照国标要求,标上“p", "H", 或者"S", 就没有任何疑问了,5这个数字,不加字母,太容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单侧开破口,破口深度5mm。

网友(2015-07-25):
熔深5MM吧

网友(2016-07-14):
焊缝余高5mm

网友(2017-01-20):
指V型坡口焊满后,按照角焊的要求腰高为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