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液压缸的刚度和阻尼该如何计算呢

楼主(2012-10-10):
求助各位高手液压缸的刚度和阻尼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做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仿真呢?

想做振动分析呢,把液压缸等效为弹簧阻尼模型

网友A:
建议你从模态分析的角度来做吧。液压缸的阻尼很小的,如果载荷比较大,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从模态分析的角度来做吧。液压缸的阻尼很小的,如果载荷比较大,就不用考虑了

en,好的,那液压缸的刚度要根据什么来定呢

网友:
综合刚度了:油液的刚度、负载的刚度、活塞杆的刚度、缸筒的刚度等

网友(2015-06-05):
“建议你从模态分析的角度来做吧。液压缸的阻尼很小的,如果载荷比较大,就不用考虑了”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当负载的速度与系统中的流量不符时,液压油缸就变成液压阻尼器了呢?

网友(2021-03-12):
我也在愁产品中的液压缸系统怎么简化为弹簧阻尼器,因为在有限元分析中,把液压缸简化为刚性连接误差很大,主要是液压缸在负载作用下伸缩很小位移就会带来转动副一定的角度,所以我还是想把液压缸对产品的刚度影响简化为一种K-C模型,这样更精准

网友(2022-03-24):
有好多文章,看下油缸固有频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