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316是什么?

楼主(2012-10-10):
我们公司的压缩空气管道都是用316(像一种不锈钢)
现想知道316材料是什么,机械性能,工艺性能等等

网友:
316为不锈钢,食品级管道

网友: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
就是一种奥氏体不锈钢,0Gr17Ni12Mo2,价格偏高,耐一般酸碱。

网友:
是一种好的不锈钢!

网友:
耐腐蚀不锈钢

网友:
316不锈钢,18Cr-12Ni-2.5Mo 因添加Mo,故其耐蚀性、耐大气腐蚀性和高温强度特别好,可在苛酷的条件下使用;加工硬化性优(无磁性)。 海水里用设备、化学、染料、造纸、草酸、肥料等生产设备;照像、食品工业、沿海地区设施、绳索、CD杆、螺栓、螺母。316不锈钢化学成分:C≤0.08,Si≤1.00,Mn≤2.00,P≤0.035,S≤0.03,Ni:10.0-14.0,Cr:16.0-18.5,Mo:2.0-3.0。316不锈钢机械性质,抗拉强度(Mpa) 620 MIN,屈服强度(Mpa) 310 MIN,伸长率(%) 30 MIN,面积缩减(%) 40 MIN,316不锈钢的密度8.03 g/cm3,奥氏体不锈钢一般都用这个值

网友:
4楼和7楼说的不太一样,那个是准的啊?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美标,具体到中国只能是类似的。

网友:
现在316废料都多少价啊?

网友(点评):
好像304的一倍吧。

网友:
大概十元

网友:
食品级的和医疗级的一般是316L不锈钢

网友:
一种不锈刚

网友:
316貌似还用不到

网友(2012-11-17):
厂里大多数用的是304

网友:
不锈钢,比较难切削

网友(2012-12-18):
不锈钢316耐高温,耐腐蚀

网友:
316是不锈钢,0Cr17Ni12Mo2,耐蚀性能好,柔韧性能好

网友:
316不锈钢,具有较好的韧性、塑性、冷变性,焊接工艺较好,耐高温强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