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S3和SKD11的区别是什么,热处理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2-10-10):
SKS3和SKD11的区别是什么,热处理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SKS3,热处理HRC58-60,主要做垫板之类的,也可以做凸凹模。
SKD11,HRC61-63,主要做凸凹模。

网友(点评):
不错,我现在主要选的是SKD11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KS3,热处理HRC58-60,主要做垫板之类的,也可以做凸凹模。
SKD11,HRC61-63,主要做凸凹模。

不在磨具行业,学习了,最近公司要做一个磨具,我用的都是45#钢

网友:
够呛。45一般可以调制后做模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在磨具行业,学习了,最近公司要做一个磨具,我用的都是45#钢

不在这个行业,建议还是不要做的,外包出去,不然自己做,很多事都不好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在这个行业,建议还是不要做的,外包出去,不然自己做,很多事都不好处理的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2013-04-27):
引用 网友B:
不在磨具行业,学习了,最近公司要做一个磨具,我用的都是45#钢

这个不行,凸凹模顶针什么的用磨具钢吧,要不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