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 6-32小丝攻老断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0-10):
最近公司生产一批需要4-40 6-32 深度10个毫米的小丝攻攻牙的不锈钢工件,用的是手动攻牙机。螺纹的  直槽的丝攻都试过了   4-40要求2.35的孔径   都加大到2.45了 还是没效果  丝攻攻几个就断了  攻不断的 又死活攻不下去  要么就很难攻下去    想问一下:1.攻牙是不是和工件上倒角有关系,应该倒多大 什么角度的角?2.一般不锈钢工件标准要单边加多多少个C才容易攻牙?3.是不是需要不锈钢攻牙油?4.丝攻应该选螺纹的还是直槽的?高手帮忙解答啊 工件压了一个星期了   我本来不会攻牙的,现在搞到我头都大了 郁闷死了

网友:
m4的应该是标孔3.4啊,细牙为3.6.

网友:
通孔盲孔?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4-40 6-32分别表示什么?????不知道楼主攻丝分头攻二攻不?攻不绣工底孔可以适当大一点(不锈钢塑性比较好)。

网友:
市场上有卖 那种 攻丝油的  我感觉很好用   你试试  有专门针对有色金属的 攻丝问题的

网友:
不锈钢有点硬,再加上手动用力不均,丝锥受冲击,用机加试试,用切削丝锥,别用挤压丝锥

网友B:
孔径不正确

网友(2013-06-16):
引用 网友B:
孔径不正确

你好,4-40是一种美式牙,4表示4#的意思,40是一英寸里面有40个牙,一英寸等于25.4MM,就是说4-40牙距大概是0.635左右,4#表示公称直径0.112英寸,也就是2.84MM左右一般来说4-40的牙,普通1MM厚的材料底孔是2.55正0.03负0.05的样子,不锈钢因为硬度硬,攻牙不易,所以底孔肯定要加大,应该是2.70左右,所以2.45的底也肯定是小了,攻不动是正常的,你应该反眏给上级,让和客户沟通是不是可以加大底孔,不然很难做到的,机械是严谨的,不对的尺寸我们应该判断,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保持与工作面垂直,再去攻丝,加攻丝油,

网友:
用食用酱油当攻丝油 应该有些效果  润滑效果很好

网友:
可能是你的材料问题,我天天都在加工不锈钢,攻压不难的。

网友:
楼主此类牙我的经验是买进口丝锥,国产的很容易坑爹。
先用手攻可以感觉问题所在,是材料太硬,还是末子挤住,还是丝锥太土,手攻可以看出来。
然后根据情况调整。

网友:
可以试一下进行丝锥的修磨,把丝锥受力的刃口磨成直的,这样攻出来可能尺寸有点小,最后用新的丝锥回一下,磨过的丝锥供起来跟攻45#刚一样很好攻的

网友(2014-04-03):
我在丝攻直孔攻牙做了也有6年就对问题解决有一定的能力就是找不到相应的职位希望大家能多介绍介绍.......(直孔丝攻攻牙。不是盲孔。。冲压加工厂做管理只对这个领域)谢谢大家   ......    遇上楼主的问题我希望能用到自动多轴攻压机作业效果好点,单手有很多问题。还有牙针选也要好点的,不锈钢材料看看能不能用切削丝锥,作业时做好6---8个产品加一次攻牙油.这样就会好点要不然牙针很容易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4-40 6-32分别表示什么?????不知道楼主攻丝分头攻二攻不?攻不绣工底孔可以适当大一点(不 ...

4-40  和6-32   可以二次攻牙但是还有很多都会出见滑牙,特别是 攻不绣工底孔的材料.

网友:
不锈钢攻丝用猪油,很好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