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厚板切割机,切割厚度需要达到以上400MM

楼主(2012-10-10):
公司需采购厚板切割机切割厚度需要达到以上400MM。
如题,请各位留言。

网友:
自动火焰切割机!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半自动切割机吧,我们需要数控的机床。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点评):
我不是说自动火焰切割机的吗? 不是半自动! 晕!

网友:
可以带锯床来切割,速度快,效率高!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锯床没有热影响区,但切割效率比火焰切割机慢了不少,暂时不做考虑。我们公司主要做的异形工件比较多。

网友(点评):
不采购锯床,没关系,400mm的钢板六七分钟切断,速度还算可以吧,火焰切割比较浪费材料,各有利弊吧

网友(点评):
您所指的400mm的材料是圆钢或方钢一类的吧,速度挺快的,不知用的什么锯条?

网友(点评):
我所说的就是双金属带锯条,实际应用根据您的材料硬度、材料形状选择适合工件的相应锯条!

网友(点评):
双金属锯条就是锯齿是硬质合金吧,不知你们的锯条是什么品牌。

网友(点评):
amada的锯带,本溪的锯带用我们的锯床做过测试,切150mm圆钢最快一分半钟,锯床的强度、稳定性要好,否则再好的 锯带用在品质差的锯床上也发挥不出它应有的效果。

网友(点评):
保持这样的速度,能切多少根这样的料,或者多少个平方?

网友(点评):
至少也得10平吧!根据您锯切的材料稍有差别

楼主:
忘记加入关键词,机床需要数控的。俱体配置的话,尽量把资料弄详细一点。

网友:
400mm的厚度,零件应该不小,可以采购龙门式的数控切割机,至于能否割透400mm的钢板,要看你配什么样的割炬以及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 们现有4台切割机床,其中有等离子,水刀,火焰,我们的现有的切割机设计厚度为100我们目前最厚切到了340左右,再往上切就效果不好了,也比较困难,本来想改造机床气路的,但不能耽误生产,所以需要

网友:
水刀 等离子切割可以吗?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水刀目前也就能切到50MM切出来的效果也不好,我们公司的水刀目前体现价值的地方也就到进口钢板开坡口上面。等离子切割的话也只能达到50左右还不能切割这么厚的钢板。

网友:
我知道金凯达有专门针对各种切割的方法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在网上找了一下金凯达 是不是锯切的? 锯切的暂时不考虑,优先考虑火焰切割。

网友:
楼主可以请教下切割模具料的单位,我在市场上看到过宽度一米的火焰切割面,但切割质量就不怎么样了!好象不是用的乙炔!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是专业的切割单位,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的,目前也有国内几家厂商在谈,他们采用的关键件也都是进口原件,但也有一家厂家比较自信的说:“我们自己做的气路完全可以切,但枪就用进口的。

网友:
线割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