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乘2的厚壁不锈钢管材上,抠出外小内大的球形孔,请教

楼主(2012-10-10):
如图所示,在8乘2的厚壁不锈钢管材上,先钻出2.8mm的直孔,然后要求把这个直孔内部鏜大,抠出外小内大的球形孔,孔里能放入3.17mm的钢珠不掉出来,外口的直径最大放到3.0mm,内口直径超过3.2mm,要求钢珠落孔里后,钢珠直径不超过管材的内平面,请高手指点要怎么做?如何能做的高效,先谢谢各位顶贴的朋友啦

网友:
不用这样,用钻头划锥形窝即可!

网友(点评):
用钻头可以钻出这样的效果吗?学习中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理解错了!那样做不了

楼主:
我是要把管内壁抠大,况且管材的内孔只有4个毫米,怎么样用钻头进去划锥形窝啊?请楼上的指点,或者加我扣扣397637716聊

网友:
请问钢珠放进去不超过管材内平面什么意思?

楼主:
意思是:把直孔扩孔后,钢珠从管材前段滚进去,落进球形孔后,钢珠的直径不超过管材的内平面,这样就可以方便销轴在管材的内孔里伸缩自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