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钢铝拖链的核心问题?

楼主(2012-10-10):
什么是钢铝拖链的核心问题?
        在实现全盘自动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复杂,不仅要解决代替体力劳动的问题,更要解决代替脑力劳动问题。它包括工艺、刀具、物流、联网、信息存储、控制等。如何用智能化代替人的手工和脑力劳动,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
  钢铝拖链外观精美,可在较大程度上增强机床设备的整体艺术美观效果,增强我国机床、机械设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钢铝拖链一般应用在机床机械等的电缆、水管、油管、气管、风管上,起保护和牵引作用。
钢铝拖链升华耐磨性的方法:
1、拖链的支撑片必须要渗碳。
2、钢铝拖链的销轴要使用合金钢或锰钢渗碳,这样可加强耐磨性和硬度,从而增加钢铝拖链的使用寿命和强度。
3、支撑板要选用标准厚度挤拉铝合金。
4、钢铝拖链的钢板一定要使用国标钢板,有些厂商使用非标钢板,拖链片下差过大(厚度不够)。这样拖链的强度明显降低,使用寿命无法保障,稍微加长就出现下塌。
    钢铝拖链技术发展的前景和目标,是能够实现装备制造业的全盘自动化,由单机自动化向FMC,CIM,CIMS发展,提高加工精度、效率,降低制造成本,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

楼主:
钢铝拖链结构的检测方法

钢铝拖链结构的检测方法
        钢铝拖链结构合理,还采用了高强度耐磨材料,合金铜为销,从而提高了它的耐磨力的强度,适合于使用在一些往复运动的场合。
钢铝拖链结构的检测方法:
1、阻燃性能:主要是阻燃性和灼热丝。
2、拖链物理性能:主要通过检查其密度以达到目的;
3、热性能:主要包括拖链的热变形温度和维卡软化温度;
4、流变性能:主要是质量流动速率和模具收缩率,是拖链在温度变化下的情况;
5、检测拖链的机械强度检测项: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弯曲强度、无缺口冲击强度、缺口冲击强度和洛氏硬度;
    钢铝拖链已被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电子设备、石材机械、玻璃机械、门窗机械、注塑机,机械手、起重运输设备、自动化仓库等。

楼主:
塑料拖链改型利用了哪方面的技术?

塑料拖链改型利用了哪方面的技术?
        塑料拖链的改型适应性强利用数控机床加工改型零件,加工精度高塑料拖链是以数字形式给出指令进行加工的.
        首先是在结构上引入了滚珠丝杠螺母机构保护、各种消除间隙结构等,使机械传动的误差尽可能小;其次是采用了软件精度补偿技术,使机械电缆部位误差进一步减小;最后是用程序控制加工,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加工精度的影响。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较高的加工精度,同时还保持了较高的质量稳定性。
        塑料拖链塑料拖链按照结构可分为i桥式塑料拖链与全封闭塑料拖链;按照型号分为小型拖链,一般型拖链与大型拖链,按照噪音系数可分为普通拖链与静音拖链;按照形式可分为普通拖链,并联拖链,S型拖链;按原料分为原包塑料和再生塑料等。
        塑料拖链改进后结构拖链外形似坦克链,由众多的单元链接组成,链接之间转动自如。相同系列的拖链的内高、外高、节距相同,拖链内宽、弯曲半径R可有不同的选择。另可提供分隔片,将链内空间按需要分隔开。

网友(2018-10-04):
引用 楼主:
钢铝拖链结构的检测方法
        钢铝拖链结构合理,还采用了高强度耐磨材料,合金铜为销,从而提高了它的 ...

不要误导大家,这是用来检测塑料拖链的办法